又一美格796DF2故障

楼主(2009-01-02):
故障为亮度严重不足,对比亮度全开和正常的时候开到百分之10差不多,视放板正常。不知道控制亮度电路在何处,还是数据出错呢?

网友:
检测一下灯丝6.3V供电是否正常。不知道控制亮度电路在何处你还怎么修呀???那你就把高压包上的加速电压调高点吧。也能解决一点问题。

网友:
亮度不够.检查和亮度相关的几个电压参数是否正常.如灯丝.G1.G2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过没有?

网友:
已进入工厂调到最高!G1G2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