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修复现代Q775D ,算是通病吧

楼主(2009-01-02):
该机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排除电源问题,分别断开行和视放,故障不变,测量存储器A81DC是发现其SDA.SCL脚电压在4.付摆动,断开后,开机不在保护了,于是判断为数据损坏,重写后OK,这款机

网友:
在此上传一份原机拷贝的程序  Q775D  希望能帮到各位

660 Bytes, 下载次数: 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遇到过,也是写程序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单纯是写程序就能治本,总线控制电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2009-07-28):
我下了,谢啦

网友:
恩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数据坏了应该怎样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