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集成显卡845GL主板,出现显卡花屏或点不亮,请问是不是桥有问题?

楼主(2009-01-02):
我有一批845GL主板,全部都是显卡花屏要么就是点不亮,是集成的显卡,请问是不是桥有问题啊?还是什么其它原因???
----------------------------------------------
给你修改了标题,并扣10分!!!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写清楚标题!!!

网友:
你能不能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问题好让大家帮你看看,最好有图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换一个看看

网友:
显卡芯片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啊!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吗?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首先换一下内存试试。还有北桥附近的电容换之。

网友:
我也有一块集成主板的显卡,能触发加电,但总提示“显示内存失败”,内存条没问题。我检查了内存的电压2.5V,1.25V,打对地阻值也正常,惟有6个时钟电压其中有一个比其他5个高一点,但也都在1.1-1.8V之间,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看北桥旁边的电容, 还有3基色 正常不,

网友:
主板的vga的接口,在查显卡芯片是否正常,最后怀疑北桥!!

网友:
内存问题比较多。

网友:
没有实测的数据谁来帮你呢。

网友:
检查BIOS,北桥电源

网友:
和内存有关系

网友(2009-02-02):
和内存有关系!!强烈建议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集成的卡就那样。。

你点一下试一下吧。。挨个。。

网友:
恭喜了,花屏一般都是北桥问题,至于点不亮,这要看情况啦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北桥问题,至于点不亮,这要看情况啦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电路故障和内存坏也会花屏,内存供电电压量下是不是太低

网友:
你先把主板灰尘清理干净试试。再检查北桥附近的电容有没鼓包漏液的,和内存没关系的。

网友(2010-11-23):
内存附近有一电容鼓包,换后仍然花屏——信洋845GL,期待祥解。。。。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内存试一下。。。。花屏是内存多一点。如果换了那在在看一下内存槽有没脏。不亮机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1-03-31):
如果一批都是这样,北桥的问题,加焊试试吧

网友(2012-04-29):
看看 北桥 旁边的场管

网友(2012-12-08):
我修啦一个主板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桥 内存 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