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R60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09-01-02):
联想IBM  R60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能正常使用,接上电池,电池指示灯一直处于黄灯闪烁状态.用系统的电池电量检测电量还有93%,用软件测试也是一样.
拆机 开机测量,电池接口处无12V输出,不管接不接电池都一样.电池接口除了正负级的脚外,其他3个脚的电压分别是:3.2V    3.2V   2.0V

网友:
电池输出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