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坛子里很多资料,感觉很好,有些问题请高手指点,谢 ...
看了坛子里很多资料,感觉很好,有些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01-02):
看了坛子里很多资料,感觉很好,有些问题请高手指点:
在那些地方可以测量:pci_rst1、pcirst2、ccpurst、rsmrst等复位信号。请高手解答,谢谢,摆脱
cpu

网友:
pci_rst1、pcirst2 在PCI上A15脚`cpurst我一般用假负载测~要找脚位的话你可以在坛子里下载脚位图看看~rsmrst是什么?BIOSRST?
这些RST信号在开机用W用表~都能测到跳变信号`

网友:
感谢2楼老兄,解答,看了很多资料,和实际对应不起来,这下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