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自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1-02):
我有一快ga-8s661gxm-775的板上电查供电都正常,上cpu跑00
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估计是bios问题,于是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
复位灯不闪了,但还是不跑数,是什么问题呀
是bios不对吗?还是有别的问题
有哪位大哥有这片板的原装bios呀,发隔给我好不

网友:
如果是ga-8s661gxm-775  rev:1.x  的就用这个

rev 1.0.rar

网友:
如果是2.0的就用这个

rev 2.0.rar

网友:
然后主要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主要在于内存坐下脚那2个管子.然后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