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sis661主板开机针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1-02):
接修一块杂牌478针sis661+964l主板,故障现象,插电源就开机,十秒左右关机,不能再次开机,测开机针电压0.11v,与开机针相连的贴片电阻513将3.3v拉低为0.11v,找不到sis661开机电路资料,不知道正常应该是多少(本身对sis661不是太熟悉)哪位手里有这块板,帮忙给测一下,谢谢

另,开机以后开机针上的0.11v无变化

网友:
513如果一头3。3 一头才0点多~`那就先换了啊~/?不管3V5V总不至于到0。1多的吧~

网友:
开机针电压是由964南桥内部提供的,电压低要检查南桥供电,或者南桥本身或者南桥焊接问题.
开机针PS和南桥PWRBTN#之间只有一个R307 22欧姆电阻和一个接地电容, 检查这两个元件是否损坏.

南桥连接点

前面板接线

网友:
R307 22 一个接地电容,检查这两个元件

网友:
去掉电容,测量电阻南桥端电压如果仍旧低,南桥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就必须加焊或者更换南桥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南桥给开机针供电的。是多少V??

网友(2009-11-11):
接近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