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550花屏

楼主(2009-01-02):
型号是:斯巴达克 惊天雷9550黄金版256C
故障现象:开机就花屏,某些部位能看见.
显存分布图:      有VPU一面    u10            u13
                                                                                u12
                                                                                u11
                         没有VPU一面  u9              u14
                                   u8
                                  u7
                    共8颗显存
R3测试结果如下: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 (0x4153)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有人能告知我是那颗显存坏了

网友:
应该是U14坏了,有片子的话可以换上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斯巴达克 惊天雷9550黄金版256C
故障现象:开机就花屏,某些部位能看见.
显存分布图:      有VPU一面    u10            u13
                                                                            ...

这结果怎么看啊  我怎么看不懂啊 ,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应该是U13  U14这两个其中一个坏了,
因为9550排位很多不同的,你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我把U13和U14都拆了可显卡还是花屏

网友:
老大,花屏是肯定的,显存都叫你拆掉了,找两个单片32的显存换换试试

网友:
我现在没有这种颗粒如何让它变为128M的显存呢

网友:
楼2 和楼4 你们是怎么判定U13和U14坏了呢?我看不懂

Rv350 (0x4153)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显存都拆了怎么会不花屏呢,只是说有可能是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坏了,叫你找一个找换的上好,可是没有叫你把它拆了不上啊

网友:
学习一下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现在没有这种颗粒,有人能告诉我拆了那几个颗粒组成128M的显存,

网友:
其实是U9的问题。
但你的测试结果没显示完整,如果完整的结果是: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那就是U9区域有问题(不一定是显存,供电、参考电压等都会导致该片显存异常)
如果完整的结果是: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那就是 U9 U13区域都有问题。

网友:
要想看对不对,把U7换到U9,测试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