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屏拉丝,然后死机!

楼主(2009-01-02):
一台T41,屏偶尔出现黑线,并且画面左右拉动. 然后死机!
重启后黑屏,偶尔能正常开机.
如果不做BGA,就这样使用,会如何???
黑屏

网友:
呵呵,都晓得是显卡得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做它呢????

网友:
嗨,楼上的XD,做BGA风险挺大的.
现在还可以凑和使使,万一的事情发生了就只能换板了.
并且主板除湿要的时间也太长了点~

网友:
ibm机子难搞尼。

网友:
我也有一台,故障都是一样的。
显卡和显存都在一个板上

网友:
焊啊
补焊啊,不拿下来。

网友:
这种显卡修复率很高的,我们用风筒就可以做好

网友:
如果是密封式显存的7500那就十分的麻烦,温度控制不好,显存珠子会爆出来的,(想起旧款的T30就心寒..)一般的都可以放心做了..
[
]

网友:
高人啊,做BGA,用风枪,就可以做,怎么我做一次,伤心一次

网友:
用风筒做是要靠经验的,没拿过几年的风筒的话,自然成功率不会太高,
我有个T40的板子,自己在同行那里收回来的,本来想做料板的,可是看到料很全,于是就想修修。那块板的话,南桥,北桥,显卡,同行之前都动过,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是不触发,我把板子整理一下。可以触发了,可是跑FF,量北桥,是坏的,换一个,跑85,这时刷个BIOS,过了85,但还是不行,又挡4A,没过显卡。后来的话,为了这个4A,我换了显卡,北桥,实在没辙的时候,把南桥换了,可还是不行,郁闷了,又晚上了(这个时候,这块板已经被我研究了五天了),哎,回头想想,什么都换了(包括显卡外围的小料),哎,今天就手工吧,打算明天还换个CPU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实在还是不行,做料板算了。第二天,在准备换CPU座之前,我点了一下,惊喜终于来了,跑52,60,显啦。郁闷,这快板,是怎么修好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了,自己好的吗?后来的话,我把换下来的那些东西换到别的板上,全都是好的。这快板做桥的次数不下十次,但依旧很稳定。

网友:
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就可以用风筒做,以前没有BGA台的时候,风筒炉子很受人喜欢的,反正我以前做一个要几个小时,呵
呵,桥边总有几颗芝麻绿豆老是被我吹得无影无踪!
没有料板那就郁闷了!
[
]

网友:
加焊显卡,这种显卡最好先烤板8个小时,再去加焊,这样成功率高,做这种显卡能用风枪做还保证高成功率的话非高手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