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问题

楼主(2009-01-02):
今天收到一块梅捷775主板,独立显卡.
开机一会,刚运行到显示梅捷主板标志那里(应该是检查BIOS),就不显示了,屏幕黑了.
我用万用表测试供电部分电压,开始有电压,到黑屏时电压就没了,为0
求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CPU共电电路

网友:
在不上CPU或BIOS时看下掉不掉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昨天一快SOYO的G31毛病和你的差不多,换内存好了

网友:
那在黑屏的时候诊断卡上显示的是多少呢,是每次都是这样呢还是第一次开是这们呢,这个是重点要说清楚

网友:
每次都这样,开机显示器上显示到梅捷主板的标志时就黑屏了,能进COMS,但一会就没了,黑了.

网友:
COMS设置为最稳定模式看看

网友:
刷写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