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33内存金手指断了也能用!

楼主(2009-01-02):
有一条HYNIX的256MDDR333的内存,不知是哪换下来的,第85针同第77针被烧断,抱着试试看的心插上,竟也能点着,开机能用。那根据资料第85针是vdd,77针是vddq,为佬还可用?

网友:
那根据资料第85针是vdd,77针是vddq,为佬还可用?VDD和VDDQ一般都有5、6根,有的有7、8根,少一两根没事,不过要注意其他的金手指要和主板接触得好,如果电流不足容易继续烧金手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网友:
人家设计时

人家设计时早防这一招了,少一、二个脚没供电没关系,还有其它脚

网友(2010-02-28):
奇怪了,我的一个双面内存也是这样的,烧的脚位和你一样的,我正在想要不要换上啦,呵呵,不过因为以前记得师傅们说可以不用接,我想了一下,看了一下资料,我在想VDDQ和VDD有什么区别啦,应该一个是供电的,一个是颗粒的吧,我也不太清楚,想问一下,呵呵

我把金手子上上了,只是没有接引线,我感觉补金手指最难的还是补引线,昨天下午补了一下午,没有补好,还全红了,一会儿单独发个贴子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