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04年机显卡BGA使用的是无铅么?

楼主(2009-01-02):
IBM T41 04年机显卡BGA使用的是无铅么?
显卡

网友:
不是无铅的吧

网友:
肯定不是撒 T系列的都是有铅的好弄啊

网友:
请问下 现在新的T61以上的机器是不是多数是无铅的?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

网友:
看南桥 FW开头多数为有铅 但是某些TOSHIBA的例外
NH开头一般就是无铅制程

网友:
拆了机器,加焊了显卡~ 实在是痛苦!!!

网友(2009-02-11):
最近两年才有无铅吧

网友:
看到NH的就怕怕,南桥还好点,最怕块头大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