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楼主(2009-01-02):
INTEL845主板      CPU不工作     我量了电压一切正常以怎样修

网友:
CPU座是否虚汗

网友:
INTEL原装板吗?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刷BIOS试下

网友:
1、眼观此板有无断线
2、CPU座及北桥是否虚焊(按压看其是否跑数)
3、刷写BIOS
4、更换IO
本文引用李海波版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1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