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问题

楼主(2009-01-02):
俺有一希捷硬盘,信息如下:

    Model   ST360021A     60G
    Serlal   Number: 3Hr25FPE
    P/N   :   9T6001-104
    configuration Code:SXK-01
    Firmware:3.99

无法被主板识别, 在维修站也是根本找不到硬盘。

请问论坛里的大侠们,这个硬盘还有得救吗?

听说固件丢失就是这种情况吗??

那能不能用PC3000之类的修??

网友:
ST的盘要用串口的指令线修的,只要不是F级,用超级终端或ST_MEM自己打指令,再加D版春华读写固件就可以了,能不能修要看串口返回的信息。PC3000修ST盘没什么用,要PCI3000才行。

网友:
楼上的谢谢了先!
但是我真的看不懂你说的,什么“串口的指令线”“超级终端或ST_MEM”“再加D版春华”, 我连菜鸟都不是啊!能不能说明白些呢?
比如:用什么软件,在DOS还是在WINDOWS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