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pe大板跑C0

楼主(2009-01-02):
今天接到一快ASUS865pe的主板开始拿来南桥超烫,就吧南桥拆了换了个新的换完之后就跑C0不知是那的问题?
(我开了N次有一次从C1跑到26了就那一次跑码以后怎么也不跑,不知道是那的问题。BIOS是换过。)

网友:
压压CPU座 应该是它虚汗了.

网友:
可能桥还有电空吧

网友:
没有 虚焊的  (南桥是ER的)我压过了 南桥也同样

网友:
南桥做坏了,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会不会是没换好啊?

网友:
我也是,有时做了南桥还是不跑数.00.不知怎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