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M18蓝屏

楼主(2009-01-02):
东芝 Satellite M18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蓝屏
全是英文看到一串代码 0x00000001 0xF7AAF224 后面还有不记的了
那位大哥就就我啊!!!
谢谢
英文

网友:
做系统了,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换内存试之,还要询问客户是不是新装了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先换下系统试下啊

网友:
搞定了 拆了无线网卡就好了 晕!!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换下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