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使用失误,现在显卡的d-sub输出坏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9-01-02):
一次使用中,为了方便,热插拔了VGA显示器线,当我再次连接上时,图像偏色了。现在有时候还没有信号,只能用DVI了,用的DVI转VGA。跑游戏什么没事,没有花屏,也没有死机。是不是我的D-SUB坏了啊?还能修好吗?怎么来判断故障点呢?请老师们帮帮我!谢谢!
对了 ,我的显卡是祺祥8600GT无敌超人2,有DVI,D-SUB输出。

网友:
看偏什么色,再量一下相应脚的线路连接和正常的脚的作比较,看是线路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问题可能不大,有可能掉元件了,仔细观察。

网友:
缺色主要还是查下VGA接口附近的电容电感,再就是接口的问题了,核心虚焊的可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