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V电池不耐用,新电池也就用几天

楼主(2009-01-02):
主板上面的3V电池不耐用,新电池也就用几天。
觉得应该是主板问题。
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
查论坛里的 CMOS电路.

网友:
如管理员说的,不是电池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测一下主板电池究竟电量如何:将电池放在舌头边上,如果麻痹感很强,那该电池电量是很足够的。科学方法测试当然用数字万用表,红笔接电池“+”极,黑线接地。

网友:
电池漏电。。。换查COMS电路或换个电池座看看

网友:
主板漏电。COMS 电池附近的电容漏。电二极管坏等。

网友:
COMS漏电,查COMS电路

网友:
二极管坏得比较多,换二极管吧

网友:
我看是coms电路中的电容和二极管漏电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一般是漏电。就那几个元件,不难查

网友:
将一端接CMOS电池正极(或CMOS跳线高电位置端),一端接地的电容取掉先

网友:
能用好几天。是充电电线路的事吧。要跑线的。

网友:
COMS 电池附近的电容漏电及二极管坏

网友:
主板漏电
I/O,电容,南桥,NG

网友:
SB  I/O  二极管  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