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MX440-8X

楼主(2009-01-02):
一块MX440显卡在DOS下正常,进系统后无显示,但是显示器绿灯一直亮,机器可以正常关机,绿灯亮说明同步信号正常。GPU坏了吗?
显卡

网友:
不一定是,也有可能是信息坏了。

网友:
这种卡的核心不容易坏,如果是你自己在使用的,可以加热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排电压和除掉件的问题后你可以用软件在DOS下测试。不测试谁知道你的卡是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