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电脑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09-01-02):
方正的电脑主板开机报警,接差掉电.插上诊断卡,F0跑码.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清洁内存插槽和金手指!清空COMS

网友:
是救护车的声音吗

如果是的话那就应该是没检测到U,看看U座

网友:
F0就报警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供电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