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花屏的成功修复

楼主(2009-01-02):
T61花屏的成功修复
一台T61开机有时花屏,有时暗屏,外接电源,电流正常,一开始认为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但仔细观察分析后,认定是其中一片显存空焊.这台机器显存芯片有两片,离得很近且全部打满了胶.本来板载显存,内存的机器修了不少,但象这样打胶的还是第一次修,风险很大.现在说说我成功修复的方法:为了保证修复的成功率,首先把板放在干燥箱里干燥8小时左右,取出来,把显存周边全部帖上锡铂,把BGA返修台调到无铅档,开始加热,到260度的时候恒温,这时候速度一定要快,用工具将空焊的那片芯片取下,重新植球,装上,试机OK
因本人在操作的时候有些不够小心,最后导致另一片短了路,最后是把两片全部拆了重新做的BGA修复成功.总之,在整个修复过程中只要心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什么知道是哪片虚焊?最后你两片都做了,到底是哪片的问题啊?

网友:
或许本来就是另外一片有虚焊,呵呵,开个玩笑,问下楼主,如何知道是那片显存有问题啊,请教了

网友:
LZ装备好,我的BGA台..无铅无法想象..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哦 ?本本好像不能测试是不是和台式机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