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W83627HF开机流程

楼主(2009-01-02):
W83627HF开机流程
第一,   南桥3。3VSB,一定要有。
第二,   没就先查,这个3。3VSB见得最多是5VSB由1117调整得来,中间那个脚是输出脚,打值如果短路的话,这个板可以丢了,除非你做桥。 3。3VSB也有的是,二极管和电阻分压而得,有的通过两个L1117得来,再有的干脆就是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第三,   32。768要起振/。
第四,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9PIN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五,   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六,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七,   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END!!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和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
61:5vsb ; 68: ps-on   67:IO-南桥 ; 73: 南桥-IO   72: IO-ATX  14: Pin

8702跑电路的情况
75(PANSWH)脚接POWER开关,上有一个大阻值的电阻接紫5V,为高电平,76(PSON)脚接ATX的绿线.
71(PSIN),72(PWRON)脚进南桥,72脚为I/O给南桥信号,71脚为南桥给I/O电平,这些说明,开机其实还是受南桥控制,
90脚为参考电压脚,在815中为空脚,
67脚(VCCH)南桥给I/O的供电脚,一般为3.3V,如果有南桥是好的,如果没有南桥坏
69脚接COMS电池,有3.3V的电压
14(VID),15,17,18,19为VID0~VID4脚,接CPU的VID0~VID4,脚,上拉电阻没有跑到,
37(LRESET)复位脚,接门电路
40(LFRAME)脚帧周期信号,接南桥
41~44脚LAD,信号线接南桥,接BIOS的13,14,15,17,的信号脚
45(KRST)脚复位脚,在这里为空脚
91~~97脚为VIN7~~VIN0,这是一个ADC转换信号输入脚,在这里没有接入为空脚
以上情况说明了BIOS的数据和I/O是共信号线,复位也空线,时钟共线,都挂在南桥下
帧周期信号来确定信号是否地址还是数据

夜雨十三天:
83627的内容是本站元老断箭写的!
8702的内容应该是从本站神一样的书记的一个很老的PDF里抄出来的!不过应该是加入了自己的测量!
以上内容基本是我们06年左右整理的资料!不过对于新手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固此贴暂时保留!

网友:
哦!  不好意思我都是不久才看到这个资料,觉得还可以.所以才发出来的.请末见怪.

网友:
请问楼主,南桥的3.3VSB应该在哪测呢?另外1117怎么测是否短路?本人新手,请指教。

网友:
就在1117上撒
一般我门说的1117短路 一般是桥或网卡短路  1117自身少短路  如果测3。3短路也就是1117短路这种大多是南桥

网友(2009-10-06):
直接接绿线吗?不接三极管吗?

网友:
为什么不标明是“转帖”
!!!

网友(2010-02-21):
正好跑了这种主板中
61:5vsb ; 68: ps-on   67:IO-南桥 ; 73: 南桥-IO   72: IO-ATX  14: Pin
61:5vsb ; 68: ps-on都OK我跑测到  73PIN  南桥到IO 的电压3.3V不变  72:IO-ATX 也没跳变,在不换IO的情况下能否判断是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上的,挑开I/O的73脚,测有无跳变,有跳变,IO坏,没跳变,基本是南桥了……

网友:
回楼上:先看67脚有无3.3V-0V的跳变

网友:
不知师傅用什么方法从密密麻麻的脚上 挑起73脚的 ?? 我没次都不能挑好,这次也不例外,最后还是全部吹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道理是这样子的!!不过他前面说了都正常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刀片撬,注意手上的力度,控制不好会弄歪一片的……

网友:
呵呵是啊 我也是用刀片,外用风枪吹,结果要不就是 把那针按到里面去了 要不就搞的 旁边的脚歪的歪粘的粘。反正呵呵,道理跟现实有点区别。

网友(2010-04-04):
用烙铁 然后在用镊子

网友:
看着这文档修板。。。。学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