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F750菜单怪病

楼主(2009-01-02):
有人见过这样的菜单吗?开机什么都正常,各路电压都正常,就是一按下去菜单键,弹出来的菜单看不清楚,屏幕从左边到右边都是菜单的影子,我说的是屏幕中间出菜单的地方,上下都还是图像,你约摸着按下菜单调各种东西都能调,就是看不清楚。哎愚昧的不知道该查那里,这一款显示器是唯冠代工的,型号好像是777NS,这一款的CPU型号是:
EMC  6700D   057
412   1666A   B821B
我换过场块,不是他的病。

网友:
检查送往视放电路的行脉冲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过一会儿会正常吗?
我曾遇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但是过一下菜单就正常了,
原因很简单,12V电容鼓包了。

网友(2010-01-02):
楼主刚好我也正在维修一台神州数码F750显示器,我有一个电阻烧了认不清,位置是R623位置能告诉我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的吗?大家一台交流一下,正常也在修同一个型号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