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热启动

楼主(2009-01-03):
电脑不能热启动,DOS下也不可以。 就是按ctrl+alt+del

但是清除CMOS后能启动一下,然后又不行了。

请教高手是那里的问题。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你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RTC电路 BIOS IO
一个一个查

网友:
用编程器重新刷入BISO文件!

网友:
电源试过了。

刷BIOS会不会刷坏啊/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您深谙此道可以自己刷,不然还是找专业的来做。。。
其实刷坏了也不用修理或更换,只要刷之前有备份,坏了后可以恢复(但是这个操作是摸黑进行的,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建议楼主先一个一个试,先试键盘 有些键盘的主板有兼容性的  再试电源  硬盘拔掉用光驱DOS 看看, 不能的话,再刷BIOS 再修主板等...;

网友:
谢谢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大家都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都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电源,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