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我了,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1-03):
两块板子,一块代码到13点亮,但是代码到13就停了,板子不能走光驱引导,硬盘挂其它机子上导致其它机子不能走光驱引导,另一块板子代码跑到26点亮,代码停到26,也是不能走光驱引导,求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按住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先保证硬盘是好的再查主板的IDE通道,刷新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死机,如果没有死机的话,就设置BIOS看,不上硬盘也可以光驱启动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全新的联想电脑,不能光驱引导 最后检查出来是硬盘坏了!
全新的联想电脑,刚刚拿出来安装系统哦,晕死了....

网友:
一块代码到13点亮,但是代码到13就停了
-------------------------------------------------------
应该是MSI的板子吧,一盘MSI就是跑到13.

硬盘挂其它机子上导致其它机子不能走光驱引导
-----------------------------------------------------------
硬盘有问题了

另一块板子代码跑到26点亮,代码停到26,也是不能走光驱引导
-----------------------------------------------------------------------------------
也挂了那个有问题的硬盘了吗,确定光驱,IDE线没问题的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昨天实在没招了,就搁那里了,今天早晨抱着再试试的想法有弄了一遍,跑13的搞定,现已交给客户,,坏了一个ide插槽,硬盘分区表损坏,可是昨天两插槽都试过,硬盘昨天也修复过。都不行。现在都在郁闷中,估计是那接触不良吧。好在运行半天没出现异常。我担心这个ide插槽不久也会坏,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板子。另一台今天也顺利装好系统,安装到机箱里后,不能识别键盘鼠标,主板南桥晶振旁边线路有点脏,晶振变形更换晶振故障依旧,有其它要紧活就搁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