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代换

楼主(2009-01-03):
请问下CMI9738的声卡可以用什么声卡代换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做的试验都是97的,别的没做,
我做过实验的,你的主板在系统里能否认到声卡,如果认不到,请你检查声卡芯片供电的  三脚的稳压集成块78m05,有没5V输出,不正常换,如果能认到,就请换声卡芯片吧!
其实我认为  有时候维修东西时也要勇于冒险,适量赌一下,像这种情况,就算是不能替换也落个经验,还能给他人讲讲不能替换。一定要有度,把握不好就要烧东西的!

网友:
只要芯片封装一样,就可以,但音量有大有小,基本上都可用!
-------------------------------------------------------------------------------
芯片封装一样就可以代换.请你试验过吗,在我的记忆中只有ALC650和ALC655可以代换,因为它们都EPOX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卡可以替换的非常少,仅有少部分可以替换。

你的说法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
声卡分,自带晶振的和不带晶振的 。
声卡有一个脚,来启用外部震荡。

一般,自带晶振的能和自带晶振的换。

不自带晶振的能和不自带晶振的换

网友:
哈哈,差点就给人误导了

网友:
谢谢版主点评

网友:
基本符合AC97的都可以换,9738不是,要原件换,AD的也不可以带换

网友:
也是误导,ac97是个规范,和元器件无关。声卡基本上没有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