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刷新显卡bios闷出一超强的命令!

楼主(2009-01-03):
昨天刷新显卡bios闷出一超强的命令!
遇到一显卡铭瑄9550 256m 128bit的显卡,上机测试,开机26主板报警嘀----嘀-嘀一长两短!凭经验换bios芯片,随便找了一gpu挂掉的9550卡,拆下bios芯片换上,能开机了,就是进系统显示 128m,因为换上的芯片就是从9550  128m上拆下的,重启shuaxin显卡bios,以前有备份的256的显卡bios。刷新软件是atiflash.exe最新版。按照以往口令输入报错都无法刷入。最后心想随便输吧:atiflash -p -f 0 9550256.rom -f -sst{芯片是sst,其他没试}只要显卡能开机不管bios有多错,都能通过该口令刷进去,神了,我有几片显卡nv的bios没合适的,还刷不进的
。就用9550的卡把nv  bios刷到a卡上,然后拆下换到n卡上,真牛啊,我是记住这口令了,特分享给大家,估计刷sop8脚显卡bios不用买编程器了!!!呵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个编程器,维修起来心里比较踏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呵呵
显卡bios比主板bios难弄

网友:
BIOS之家有款编程器,才100多。用PCI卡与编程器各有优点。
最好两者兼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之家有款编程器,才100多
可以发个连接过来吗?谢谢`````

网友:
-f 是强制刷新参数来的,-SST是芯片型号,不过要对得上芯片型号才能写的,有时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