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775 主板死机

楼主(2009-01-03):
我修了块IBM台机的主板进系统就死机!连进pe都死。进bios怎么搞都不会死。我重焊了北桥还是一样。换了32.768晶振情况依旧。换了14.318晶振还是没解决!主板上面各组供电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一怒之下把主板电容全换了也不见好转!  现在实在没则了!请坛上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呀!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开启电源后随即死机。
  故障排除:
  开机时,用逻辑笔或示波器检测I/O插槽中的地址信号,若均无脉冲信号而为恒定电平,说明CPU未工作。再测量CPU的RESET脚的输入信号,为测试方便,也可测试I/O插槽中的B02位的RESET DRV信号。若没有很规范的正向脉冲,再测试产生RESET信号的时钟处理芯片的RESET输出端,如8284的第10脚、8224的第12脚、CHIPS系列的第80脚等等。若仍无RESET信号,再测时钟处理芯片的POWER GOOD输入端。在开机时应有一个TTL电平的正跳变信号,若POWER GOOD信号正常,且时钟处理芯片的外围元件(如晶振、电阻等)都是好的,则说明时钟处理芯片坏了。需要注意的是,IBMPC/AT机的8284产生的RESET信号必须经U99反相,才经U94送给80286的RESET输入端。若U99或U94损坏,在CPU的RESET输入端也将无复位信号。若开机时CPU的RESET端有正跳变信号,测试I/O插槽的B20位,正常情况下应有时钟脉冲信号。否则测试时钟处理芯片的CLK时钟信号输出端,看有无时钟脉冲信号。 若没有信号,可能是时钟处理芯片坏了。若开机时测CPU的RESET、CLK输入端的信号均正常,可能是产生READY信号的芯片坏了。这时再开机测一下CPU的就绪信号READY是否正常。若开机时测I/O插槽中地址信号均为脉冲信号,而数据信号均为恒定电子,可能是产生ROM的片选信号(CS)或选通信号电路(ROMAddressed)有问题,使CPU的取址信号不能进入ROMBIOSPOST测试程序,否则就是ROM芯片已坏。
  按照上面介绍的信号测试方法及故障现象仔细分析,并逐步缩小故障范围,最后找出故障点(如元器件的损坏等),并予以排除。
本文出自
http://www.3671041.com/Article/hard/zhuban/200508/279.html

网友:
怎么个死法,在哪个位置死?

网友:
是不是进系统后
后停住了是不

网友:
换内存试下吧。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过测试啦!还说一个样

网友:
是滚动条刚滚完就死!让它休息半小时在上电可以正常进系统然后还能运行!问反复试了几次!有一次问把36.768和14.138都晶振都换啦进系统啦还跑hotcpu跑啦半个小时也没有死机!我看情况还可以就重启啦!然后故障又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