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问题希望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9-01-03):
各位前辈 我是新手 有一点点基础 可是我感觉跑线路特别难 难就难在不知线路怎么走 比如 从RESET针 到 ATX电源的 还有 从RESET针 到南桥的 从RESET针 出来什么信号线也没有 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走 还有遇到小圆孔怎么办 可能我的基础太差 望前辈们给说说 跑线路的具体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比如 从RESET针 出来 应该先找那个点  还有论坛上关于跑线路的贴子我都看过了 就是一个问题 不懂方法 望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跑,先把各元件、电压测试,判断元件好坏都掌握了在学习也不迟

网友:
跑线路最好照着电路图跑,跑过几次之后就慢慢会了。一般来说,都是沿着电阻跑的多一些,有小洞的就翻到板子的背面。也会有个小洞,至于复杂的芯片,就要查它的引脚定义和电器结构了!

网友:
谢谢 2位  回帖 比如 从RESET针出来 往南桥跑 第一步 、应该做什么 第二步 应该做什么 各位前辈花上一点时间给指点一下 我感觉这跑线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