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了XP后,没有声音,下载安装声卡驱动,提示找不到硬件,主板是FT-815EP-M主板

楼主(2009-01-03):
声卡是看的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型号下载的,应该没错.是不是声卡坏了,听说集成声卡是不容易坏了,BIOS里没被禁用.另外,这台电脑开机后,内存频率为100MHZ.应该是133,BIOS提示CPU速度改变,要重新设置BIOS.不理睬按F1继续后,到XP中运行一段时间,再重启,就没有CPU速度改变的提示,频率变为正常:133,如果关机一段时间,再重新启动,又有CPU速度改变的提示.不知是什么原因,电池是刚换过的.哪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的声卡有没有感叹号啊!如果有说明你的声卡驱动不正确需要重新安装,如果没有声卡坏

网友:
谢谢

没有感叹号,设备管理器里声卡好象不是我主板上的集成声卡的型号,可能是声卡坏了吧.

网友:
是你的声卡驱动装错了,不是声卡坏了

网友:
为什么这次又说是驱动错了呢

我装了N上声卡驱动,从网上下的,对准型号的.怎么会错了,

网友:
那你说说主板上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如果不是BIOS关了,就是芯片坏了,815用的ALC101 102很容易坏

网友:
ALC101 102很容易坏

网友:
把你的原来的声卡驱动卸载了

然后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让它给你打上驱动 如果还是没有声音的话就是你声卡坏了 你可以用EVEREST监测下你的声卡
另外GHOST的系统盘装错声卡驱动是经常的事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