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778 17CRT偶尔中间变成一条横线

楼主(2009-01-03):
本人有一台明基G778 17CRT 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变成一条横线,已经拆开处理了可能出现的虚焊,不过还是那样,拍打两下又会好一阵子,看似简单,不过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望高手指教,小弟在此谢过!在线等!

网友A:
查下 TIP122 周围电路
如果真你所说的 排除线路板上的虚焊情况   我估计是元件外部有碰线情况

有个办法 就是把板子拿出来开机实验
如果拿出来 开机正常 (不管你怎么拍打都正常 ) 而装进机壳里就有问题 那就是有碰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 TIP122 周围电路
如果真你所说的 排除线路板上的虚焊情况   我估计是元件外部有碰线情况

有个办法 就是把板子拿出来开机实验
如果拿出来 开机正常 (不管你怎么拍打都正常 ) 而装进机壳里就有问题 那 ...

我已经把板子取出来了。我在检查虚焊的问题。

这台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那样,拍打一下就会好,不动他,一会儿就成那样了!大哥,你QQ是多少啊。我的QQ77097929麻烦加一下好吗?

网友:
送到维修店去修吧,就算给你说了故障在那里你有工具和材料吗?

网友:
我想学着自己修。有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
这多半是场输出电路出来了虚焊。你如果不熟悉,有可能你没有焊对位置

网友:
LZ 最好上张底面图上来 或许比较直观!

网友:
场输出电路有脱焊的地方.对明基显示器而言.直接补焊场输出IC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各位。小弟也正在修一台g778。有哪位能给个电路图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应查场输出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