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LCD 代换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1-03):
最近有一台IBM T43 的机器,屏幕破了,屏的型号 三星:LTN141XA-L01 ,请问哪位有更换这个屏幕的经验吗?
如果要更换,可以用那种手提的屏幕去代换呢?谢谢。。。
三星

网友:
你那个是个高分屏吧。。可以用LTN141P4-L02的屏直接换。也可以在论坛上下载一个屏线的图纸,给客户商量一下改成普通的屏

网友:
这种屏很普通的,很多及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