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J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09-01-03):
此机一拿来是开机掉电,电流到0。43就掉了,拆机,先把CMOS放电,在开机好了,跑码了,大体装了一下,开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以为好了,就放那边了,忙别的去了,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又是0。43-0。45那里掉电,于是又放电,又好了,可是时间不常又不行了。不懂,这个机器遇到过内存掉电,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CMOS电路有问题啊,还是时钟的问题啊

网友:
重刷下BIOS吧,再加焊一下BIOS

联想华硕BIOS最易坏

网友:
我倒是觉得是南桥坏了,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重做一下也可以,不一定要换的,先重做一下.

网友:
我的钻石板也出现同样情况,擦了BIOS还是不行......正在寻找解决办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今天换个桥试一下,刚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