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T-815EP-M这款主板的声卡驱动程序呢,声卡型号:ALC2 ...
谁有FT-815EP-M这款主板的声卡驱动程序呢,声卡型号:ALC201A

楼主(2009-01-03):
从网上下的驱动,声卡都没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驱动程序

网友:
真不好意思,本想将驱动传给你,但文件太大了,你可以进这个里面看一下.
http://drivers.mydrivers.com/drivers/145-58136
还有一点:声卡无声不一定都是软件的问题,你也要查一下声卡电路是否正常,以前也碰到类似问题,清了BIOS,重装了驱动但故障依旧,换了芯片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