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6618LES GF6600L 的供电块问题

楼主(2009-01-03):
APM2509N供电管坏了 请教师傅们可以用那些管子替换啊 3055可以吗?或者说一些可替代的型号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管子显卡上用的比较多。我一般用AOD436代换。

网友:
3055不可以,可以用2054N 2056N 或者D1703 09N03 70N03都可以代换。如果是12V烧坏最好用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