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R31声音问题

楼主(2009-01-03):
IBM R31,喇叭不响,耳机有声音的,但是比原来的要小的,音量可以照常控制的
求助

网友:
找一下功放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耳机接口不,它们的输出是通过耳机接口来转换的。

网友:
主要看一下功放芯片,还有就是功放芯片的供电电路。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功放出问题了 不过也有喇叭坏了的 键盘上把声音关了 结果修了很久 呵呵

网友:
看看TPA0202的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