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不可调,且失真!

楼主(2009-01-03):
WESCOM 1770ED
故障:行幅超出屏幕的显示范围,并且伴随着枕形失真,还有就是屏幕上面的图形大,下面的图形小。
维修过程:在菜单里调节时只能看到数字在变,图像无任何变化,但是调行幅又是正常的,行幅调整管用的是K2026代换过故障不变,阻尼管是好的代换过,没思路了,求各位大虾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没修过,帮你分析分析:
手动行幅能调,说明调整是起作用的。只看到数字变行幅不变那应该是数字调幅不能控制行幅,数字跳变说明数字调整电路没问题,查控制行幅的接口电路。

网友:
谢谢关心已经修好了,
我换了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换那个换好的,反正换了行场芯片,行幅调整管,下阻尼二极管不过这些我都测过是好的,而且行场芯片是换了过后又把原来的那个旧的换上去了就好了。 郁闷

网友(2009-07-23):
谢谢关心已经修好了,
我换了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换那个换好的,反正换了行场芯片,行幅调整管,下阻尼二极管不过这些我都测过是好的,而且行场芯片是换了过后又把原来的那个旧的换上去了就好了。 郁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啊,自己都不知道咋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