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教一下,BGA关于板子掉点 怎么办

楼主(2009-01-03):
BGA 后有时候不小心,拿掉点后 边上还好说,能飞线 要是里面的怎么办喃,, 有没有朋友有好的办法
一块板就因为掉了一二个点,报费了 可惜呀
飞线

网友:
引线是个细活,要细心了
,以前我也干过这事,好好的一台笔记本被我干报废了,吸取那次教训后,我现在细心多了

网友:
边上的好飞线.里面的怎么飞喃
都不知道另一边是那里,怎么飞喃 有图纸还好一点 没有图纸的怎么办 今天有个机器,都是少见的那种机器 显卡空焊了 加焊二三次也不行 没办法拿下来从植球 发现中间掉了二个点,
报费了 不知道去那的

网友:
有人反映在掉盘的地方上点导电银漆,然后再上芯片也成功了,这个帖子应该还在本论坛上,去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5%BC%B5%E7%D2%F8

网友:
张先生说的是一种方法
如果不行的话 就按无边思绪说的那样做 线沾点锡 用风枪往芯片上吹

网友:
谢谢张老
张老您觉得 导电银漆 管用嘛
掉点后,仔细看里面 还有一个很细的小线头 就是不知道什么方法,能连上这个小细头

网友:
刮出来一点,接一根铜丝,再打个圈,盘到焊盘上。这点活对修本来说只能算是基本功了。有次修个410m,北桥下面的PCB鼓泡了,我都用刻刀割一点缝,把里面的空气放掉。继续做桥。
兄弟,钱不好挣,啥都要弄弄的。

网友:
关键是那个小头 太小了, 能焊住嘛
就算是焊住了 BGA的时候,会不会在容开了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