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LG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09-01-03):
一台LG显示器客户说开机黑屏要等20分钟才会亮!我拆开量了下行管电压是20V36V88V之间跳变!!亮了在测就稳定在80V了!!这是哪的问题啊!!?请各位帮帮我!!谢谢了!!(我是个新手
)
黑屏

网友:
检查一下行供电部分的电容吧。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接假负载试试

网友:
检查升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300v滤波电容损坏
300v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查行供电,从行管的C极反过来找,如果供电有问题修电源。如果电源没问题在看CPU的5V供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