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9-01-03):
七彩虹C.NC19(775)上电无显示,用俄罗斯卡不跑码。
电源口3.3V阻值很低只有14,但测电压正常。南桥和北桥中间的PWM电路无输出,阻值只有8.这个PWM电路是南北桥通讯的HUBLIKE供电吗?该相供电的MOS管由一个9202控制。我把MOS管和9202都吹下来,测阻值还是8欧。我测过USB和PCI数据线的阻值正常。NB上正面背面都有很多电容,(比Intel的多多了)有几个电容阻值也是8欧。
开机有NB没有明显的发烫,没有思路了。这种情况下是NB短路了吗?NF的板子怎么确定是不是南北桥短路?

C.NC19 Ver2.0基于nVIDIA C19+MCP51芯片组, 支持Intel LGA775架构处理器,支持Pentium4 & Celeron D 64bit 处理器,支持1066/800/533前端总线,支持Hyper-Threading超线程技术。支持双通道DDRII400/533/667内存,最高至2GB。支持PCI Express x16显卡接口规范,提供两个ATA133和四个SATAII 3Gb/s高速磁盘接口,提供8个USB2.0接口。

网友:
最近老师们都挺忙呀?没人来看贴了

网友(2009-06-08):
新板子,只有找同类的来对照着修了,别人帮不了你了

网友:
你要把CPU拆下来再测是否8欧姆!PWM不工作就查相关的电路的工作条件、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