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景6600LE 128M 求解

楼主(2009-01-03):
Tested from 0 MB to 1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356244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42626
Write   Error Count: 31361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此卡测试结果如上图
GPU已经加焊过!!

A2也已换过!!!
可是还是报上面的错误

测A2周边和地址与A1 C1 C2相同!!!

网友:
查查显存外围电路

网友:
查了一下周边,测试值都相关10个数值左右。

网友:
没人回答吗?
请给个方案啊!!

网友:
第二块迅景6600LE 128M 维修共享

迅景6600LE 128M  此卡,开机后,液晶屏灯亮,无显示,诊断卡正常跑码完成,此时应该已亮机,拔下显卡,刷BIOS,试机,可以显示,但花屏,MATS测试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134967
FBC[31: 0]          352356
FBC[63:32]          356325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226156
Write   Error Count: 6174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断不可能显存问题!!!装上风枪加焊GPU,15分钟后,停火待冷却后,上机一切正常!!

网友:
你应该先换A1,你有可能在换的时候把A1也加热了,这种卡GPU坏的机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