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t neo 2 跑D9

楼主(2009-01-03):
MSI k8t neo2 客户拿来时说显卡不显器,机器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并可以听到系统中出来的声音
显卡拿到别的机器上测也是好的.便测AGP相关测试点,无异常发现,上显卡发现跑d9,上pci显卡也一样,然后刷论子里的6702E的bios,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助各位老大
显卡

网友:
我修过这种毛病
你一开机就摁DELETE键 进BIOS然后摁 F10保存 试试 应该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板子客户取走了

网友:
。。。。这么快就拿走了啊

网友:
应不行吧,对了LZ我不和道的是主板是不是集成显卡的,因为有的集成显卡的话要在COMS里设置了才能装了显卡才会显示的!!!、COMS里有顶设成AGP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