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纸盒+纸筒改造BGA焊接工具!

楼主(2009-01-03):
个人自己的BGA焊接工具,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买不起或不想买BGA的朋友可以造着做一个,方便实用还省钱。

网友:
那不是传说中DIY的高人啊

那纸会不会焦了啊,要GPU融化多高的温度,会不会 没有融化就已经救火先了。

网友:
不会的,放心吧!做10个也不会着火的!·!

网友:
显卡是7300么  上面不用加热呀

网友:
肯具不同的BGA做不同的圈,其实用一次性纸杯就可以(做南北桥)

网友:
同道中人,小米加步枪,一样顶呱呱!呵呵,那个编程器上的转接器用来刷什么芯片的啊?路由和ADSL上的FLASH是么?

网友:
那是刷主板用的。PLCC32的座!!!

网友:
好啊,不知道效果如何?那个大大的绿颜色的我看了半天,原来是台灯啊!!

网友:
用个露露易拉罐边口粘上绝缘是否也行?

网友:
BGA的创新思维,眼前一亮,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网友:
也可以的!

网友:
干吗要涂绝缘漆啊? 又没有怕漏电的地方.只要把形状做好,方便固定,没有必要涂漆.
4~4.5CM直径的不是很好找,我找了个看起来很细了,量了一下还是有5.5CM直径.

风枪的出风直径最多不过2CM直径,比大的一元硬币的直径还要小,最好弄个风筒,出风直径能大一点.

网友:
显卡下面的电容不会烤掉啊!!!

网友:
固定不动,是不会掉的。烤化之后你不必动卡,只是稍动动GPU。看看量不是好了,如果自动回位,说明已经成功,断开热风,冷却后试机即可!!

网友:
太简单了,加焊的活多,还是花千八百弄个好点的吧

网友:
我看能行 要是做个铁的怎么样

网友:
这个东东成功率如何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点子真不错,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
太不安全了,还是以安全为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思路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样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