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BGA芯片加焊时用液体助焊剂效果好吗?因为是液体的容易灌进芯片里面。BGA焊相比下不方便
助焊剂

网友:
可以 我用的就是友邦的液态助焊剂

网友:
液态助焊剂在温度高或者大风量的时候容易沸腾,不好控制,最好把风量调下来

网友:
日本有个品牌叫小泉半岛,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