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Q49 短路 怎么办

楼主(2009-01-03):
手上一块D600板 插上电大短路 实测Q49 输出级短路 找块好板比较,Q49 输出 一边到Q92 一边到R1075 测到R1075这里是短路的,拿 下电阻后,一边短路 另一边不短路 就是找不到问题了 有没有朋友给我思路,谢谢了
问题

网友:
你找一下3V 5V那里,那里容易短路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说对了 5V 是短路的
和这个5V有关系嘛?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修好这个5V 18.5V也就不短路了 谢谢

网友:
拆了R1075后哪一端短路?如果是Q49那端的话看看C1075和C382~
[
]

网友:
电容都查过了,
没有断的, Q91 短路了 但拆下来后, 5V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