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8v短路怎么办?

楼主(2009-01-03):
好几块主板都是测CPU1.8V短路,开机风扇一转即停.怎么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上假负载不会有那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没有Vcore吧,不应该是短路。你测的Vcore阻值是多少?
建议
换MOS管,电源IC
查VCCVID

网友:
上假负载不短路
上CPU短路是吗?
如果是请自觉面壁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既然假负载不短路,就看看核心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U挂挂了。。。

网友:
朋友你是不是说错了,你说的是闪短现象吧,不过假负载还是应该闪短的啊....

网友:
取下CPU量线圈阻值.查各MOS管是不是好的.查电压IC

网友:
我有一个754华硕的板,也是那样  上假负载 就短路   上了cpu就是一闪而过  不接12V就可以  那个师傅知道呀

网友:
我有一个754华硕的板,也是那样  上假负载 就不短路   上了cpu就是一闪而过  不接12V就可以  那个师傅知道呀

新诚达 -10 重复发帖

网友:
请LZ查清一点,假负载都行,不可能接CPU就不行吧,你先试试CPU是不是好的,然后你在查一下CPU供电电路看看,不然情况不妙呢!!!

网友:
测量到CPU供电电路对地只有4欧.

网友:
换MOS管,电源IC
查VCCVID     在不行肯定北桥了

网友:
VOCKE是否正常啊,假负载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啊,如果都正常,上CPU就不行,你看一下是不是CPU频率没有调过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修板,遇到过

网友:
测CPU供电输出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欧。

网友:
上CPU测量对地电阻4欧并不一定是短路,有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差,或者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你可以上另一个CPU或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cpu单元控制电路有故障。

网友:
今天把北桥吹下来测量就没有短路了,嗨,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板是12V管有击穿或12V滤波电容短路再就是北桥坏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看

新诚达 -10 LZ已经测试出结果,就不要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