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1-03):
我搞这个电脑。声卡装了驱动识别到了。就是没声音、怎样调也没有。主板的线也跳了。还是不行!再次从装系统。加了一个新的声卡,驱动装好 了。也识别到了。所有的看上去很正常。还是没声音!想问那位高手主板哪里还有的调??我是菜鸟。请多包含!
电脑

网友:
你用的是前置还是后置?
后面的有些板是要加跳帽!新板现在基本上不加都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后置、但是前置也不行啊、我在控制面板、哪里也调了。NO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