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

楼主(2009-01-03):
技嘉865主板 ,开机显示C0CF 其各地方供电正常,请有修过的同志指示

网友:
检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刷BIOS………………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基本上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总是扣经验呀!

网友:
已解决 刷过 BIOS 就OK

已解决  刷过 BIOS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