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714-AC1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1-03):
一台IBM 9714-AC1液晶显示器电源被人修的面目全非,元件少了不少,想用外接直流供电,但接上12V电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电压不对?有知道的老大烦请告诉一下,这台机器是不是12V供电,先感谢啦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光12V肯定不行.驱动板没转换电路的话肯定还有5V或其他.还是全换吧.都用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已找到,是12V和5V,但有个问题还请麻烦一下,一般的屏供电是多少伏?原来的供电管烧了型号看不清,好像是A1S6 1P不知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