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55长鸣

楼主(2009-01-03):
昭阳E255开机后长鸣怎么回事 啊.只显示联想,然后就不动了,伴随的报警,望大虾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啊,你把它重新插拔下

网友:
一般这么响是内存问题  但楼主的还能开机就不敢确定了 如果内存坏了会开不起机的 怎么会显示联想LOGO呢?  奇怪了  要么是键盘  建议先取下键盘看看 如果键盘坏也会挡机的 就像楼主说的这样

网友:
开机后长鸣在国产品牌机上大部都是键盘的问题.几乎每次都是..
拆下键盘后试试.

网友:
有结果了吗。我想也是键盘。

网友:
谢谢  各位朋友  机子是键盘的事,拔下键盘不鸣了  也过去了,应毛刷擦擦键盘    吹了吹,整了下锈就OK了-

网友:
一般这么响是内存问题  但楼主的还能开机就不敢确定了 如果内存坏了会开不起机的 怎么会显示联想LOGO呢?  奇怪了  要么是键盘  建议先取下键盘看看 如果键盘坏也会挡机的 就像楼主说的这样.